hp VS17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7-02):
在客户那里试时开一下自动黑屏,拿回来拆开后再试机器正常,装好拷机几天均无问题(接自己用的主机)
今天发现接别的主机时,电脑一开机就没有显示,换了几台主机均不显,但用在自己的主机上运行完全正常
注:自己的主机为GFMX440独显, 接其他集显或独显机器均不显(viaS3,GF6150,atiX800)
黑屏
电脑

网友:
是不是线坏了啊

网友:
线是肯定没问题的,都是用的新显示器的原装线,而且已经换了两根了
以前碰到过类似一例是接任何主机不显的,换了驱动板(主板)后好了

网友:
分辨率,刷新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