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三极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9-07-02):
在华硕的CUSL2-M的主板上
三极管
R1PVH,现在是3。3VSB偏低,只有1。7V,加电之后关机就不能再加电了,要断电源再插又可以加一次电,一关机之后又开不了机了,
开不了机

网友:
老师们来帮我看一下好吗

网友:
查一下资料,根据三极管及二极管,MOS特性来判断
查主板引脚,如果有一个脚位接地,就说明是三极管或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