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X主板短路??

楼主(2009-07-02):
EP-8KDA3J是754针主板。原来是不触发。给别人修过。看到IO被换过。和网卡也下了。经查是绿线经过的那个ATTP1坏。更换后可以触发。上假负载。测:总线电压:1.2V。VTT1.2V。PG2.5V。核心1.6V。复位2.5V(这个好象高了,看假负载上表明的是1.2-1.5V)。用负载可以通电不断电。上真U(2800+)不管插不插4PIN口都是一触发就掉电,也就是一闪就没了。很像是短路。。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别人换的IO不好引起的。。上来问问大家。再做处理。

网友: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754针主板,U(2800+)"换个(2500+)试试

网友:
不管U的事。。换过几个了。。

网友:
这板的IO是83627THF能用什么替换???用EHF可以不??

网友(2009-09-14):
期待楼主把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