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3050 指示灯亮没有显示

楼主(2009-07-02):
ACER AS3050 ATI IXP460芯片组 AMD3400(S1 638脚)闪龙CPU,现在跑码是28,电流升到1.15A就定了不动,(CPU已经换过)CPU电压正常有温度,ATI的北桥已经做过BGA,现在还未有显示,外接也是一样,不装内存也是一样,内存槽没有虚焊~请问是什么问题?
cpu
芯片

网友:
CPU及CPU座子可以怀疑一下。

网友:
来自: 广东广州
北桥有没有换过,用这种U的很多时候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LZ,你有加焊过内存槽有换过内存?还有,量过南桥晶振是否起振,南桥工作是否正常,我怀疑你这是南桥问题,以前修过好几台NECX400的机器,就有IXP460桥坏的。说了这么多,其实想建议你直换南桥

网友:
上好U 打打内存阻抗吧,是不是有断线开路的。然后干北桥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故障,些机点亮,电流要2。3A左右。在杳内存供电,地址线,没问题的后。应该换北桥就OK了。

网友:
感谢大家支持~cpu座加焊了,内存CPU,南北桥都换过了,内存打电阻值没有发现问题, 还是一样跑28,我就来晕倒了~希望大家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