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V3000系列V3906TX花屏

楼主(2009-07-02):
笔记本的型号如题目所示。
今天重新装过系统后,发现玩游戏和看电影,独显的8400GS的GPU温度一路飙升,升到95度直接花屏后蓝屏。【没重新安装系统前一切正常,机子没碰过、没摔过、没压过...】BIOS也从F2B刷到F2E,可是问题依旧。(系统也换了好几次,98、2000、XP、vista、v7都装过)
请问是否是风扇问题,可是我用手去感了一下,风扇能吹出热风,证明能散热啊。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补充说明,我的机子刚过1年,这机子是2年质保的,请问去维修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那位仁兄能帮忙解决我的问题啊,今天6点钟前在线等待

网友:
如果没有过保就去维修吧,应该是按发票日期保的,如果没有发票是按序列号的,可以打800问下

网友:
你是不知道那些金牌维修站点的内幕的,如果没有硬件损坏的话,尽量就不要拿去维修。这个机子我昨天重新安装了一个比较老点的GF8400GS的显卡驱动,温度最高刷到89度,没有出现过蓝屏和花屏现象,则证明硬体没有上面大的影响,准备明天礼拜六做回原来的显卡驱动出现花屏现象去更换一个新的笔记本风扇。(毕竟我的这台机器也用了1年了,免费换一次风扇还是可以滴...)

网友:
恩,对了,是否可以给我提供一个HP V3906TX的电子线路图和开机时序图,如果有人有拆机经验,能否给些详细资料。

网友:
显卡从做BGA ,就好了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去找HP售后保修吧。

网友(2023-03-29):
沉这么深的帖子都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