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7-02):
2GU盘量产后就剩28M了,金士顿2G的U盘。主控是AU6984的,不知是有坏块还是使用的软件不对,希望高手帮忙啊。
U盘

网友:
FLASH有问题也会少的,还有就是软件没刷对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换个版本的量产工具,版本不同,有时量产出来的容量都不一样的

网友:
用软件检的是AU6980,但是芯片上写的是AU1984应该以哪个为准呢。

网友:
先用个 检查工具 看看 真真容量是多少 有的是改的

网友:
重新搞个软件再搞一次

网友:
首先可以肯定你的U盘式假的
使用量产工具量产的时候让量产工具自动判断Flash的型号
28MB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是假U盘,很有可能是32MB的Flash扩容到2G卖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