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英4B4E 不开机 开机显示A7!!急

楼主(2009-07-02):
盘英4B4E 不开机 开机显示A7!!急.
电压正常.BIOS刷了,IO也换了,打内存阻值都一样,
现在没有思路了,那位师傅维修到过这个主板,
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A7好像还没过内存哦 另换一根内存条再试试

网友:
内存没有过

网友:
换个底频点的U,加张显卡准行!!!

网友(2009-12-23):
我这里也是,加焊了北桥,换了IO还一样

网友:
内存不过吧

网友:
还是内存啊!内存和北桥之间有问题,或者是。。。。。。北桥。

网友:
内存 ,BIOS座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内存边上的排阻,

网友:
内存不过,看内存到北桥排阻阻值是否相同,再按按cpu座试试,记得早期478都是bga的cpu座

网友(2010-03-19):
肯定是内存问题  还有排阻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