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不稳定!

楼主(2009-07-02):
一块精英的p6bap,点不亮,测试发现CPU供电的MOS管短路,更换,上假负载测CPU的电压在2-2.76V之间不停的跳动,MOS管没发烫,其他各组电压正常,冒险上了一下CPU,开机,更换的MOS管马上发烫,马上断电,估计是电源管理IC有问题,手头上没得换,还会有其他问题引起吗?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复位灯5秒闪一次。

网友:
估计CPU挂!!!电压太高了吧??电源IC换了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