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发黄!

楼主(2009-07-02):
液晶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发黄,拆开感觉很烫,动一动屏显就好,是屏线坏了?还是接口虚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找个液晶测试软件,看灰阶部分,有没有异常,有的话就是缺色了,一般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照你所说应该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发热后接触插头不良

网友:
用平口螺丝刀 在屏线接口那刮一刮 往下按按 ,。要不接是 VGA 接口那有短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