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600的机器不触发求助

楼主(2009-07-02):
这台机器待机情况都正常,EC的工作电压都正常,说不触发有点不确切,因为在按下开关后电流由0.06A上到0。07--0.08就不动了,在观察风扇是发现风扇的扇叶一动一动的,量EC--KB910是再开机后没有发出PBTN-OUT 这可不可以断定是EC 的问题,这个款机器BIOS是不是也参与触发呢,南桥我已经换了,还是一样,由于没有EC才先做了南桥,有经验的朋友们给看看是那的问题

网友:
下午我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现在就剩EC了,

网友:
看一下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不?肯定有分组供电未出来。

网友:
EC的供电都正常,就是给南桥的复位没有

网友:
EC的供电都正常
那就是你所说EC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