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组装机,设置光驱启动电脑不执行

楼主(2009-07-02):
同事一台四年前台式机,最近进入WIN桌面前死机,想重装系统,无法光驱启动装机,请高手赐教。
桌面

网友:
你进BIOS设置了光驱启动了没有啊..可能你的光驱读不了碟.

网友:
进BIOS设置光驱启动,然后看看光驱读碟情况,在就是系统盘是不是好用,还有光驱跳线是不是对的

网友:
确定光驱是好的???用U盘装见义,,不比光驱慢!!!

网友:
应该是典型的不读碟,四年了也应该“归西”了

网友:
貌似光驱一般只可以用个.1到2年把

网友:
回上面高手,已从BIOS中设好光驱启动,已更换光驱[此光驱绝对好的],系统盘在其他机上能装,没有U盘启动设置。

网友:
正常在桌面下能读碟吗 如果可以的话,进BIOS设置 CDROM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