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AMDNF-G6150-N-A2芯片组时点亮时点不亮

楼主(2009-07-02):
HP V3000   AMDNF-G6150-N-A2芯片组时点亮时点不亮,只要点亮一直是好的,一关机 在开就不亮了,偶然可以亮,没有规律,求救

网友:
加焊显卡 爱虚

网友:
加焊显卡 ,好了

网友:
AMDNF-G6150-N-A2虚焊了

网友:
AMDNF-G6150-N-A2发热高容易虚焊了  加焊就可以  之后自己把CPU散热片上的灰尘清理一下

网友:
什么板号?
是不是POWER 管理芯片虚了?加焊

网友:
加焊容易虚焊,最好从做显卡

网友(2010-01-21):
还是重植球好,不然老是返修

网友:
楼上说的对呀,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