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问题

楼主(2009-07-02):
求救大问题
今天来了一块杂牌的478针主板输双相供电没有AGP插槽的。。。能触发但一开机检测卡没有码跑,RST等常亮,3.3V和5V也是常亮。没有CPU核心电压,CPU时钟没有,PG信号的电压没有,然后我就测哪些MOS管,上管D极有12V电压输入。但G极和S极都是0V,下管也只有一个12V在。MOS管附近的电感没有电压。。PCI的B16脚没有时钟电压。PCI的A15脚没有主复位电压,IDE第一脚没有5V主复位电压。方行BIOS第二脚没有主复位电压,方行BIOS第31脚没有时钟电压。内存部分是正常的有核心,时钟,旁边的MOS管也正常。。。请问我下一部该怎么做?现在我是不知道怎么判断那里出问题,是CPU核心的MOS管短路还是电感。不知道怎么判断。。如果可以的话就一步一步说清楚咯。。先修好CPU供电然后在修那部分的?

网友:
你可以换个电源试试,,,电源要是没问题的话,,,可能是CPU供电有问题,,,,按照你说的,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建议把它换了,,,,,,

网友:
供电和时钟都没有的情况先修时钟在修电源。不过你说的情况貌似是电源IC的问题。。   换掉试试。然后加一下时钟IC。最好用示波器测以下晶振起振了没?

网友:
下管也只有一个12V在楼主说错了吧??本着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的原则,先修CPU主供电!!!场管无G极电压,换电源IC试试先!!!

网友:
上管无输出,下管怎么会有电压??

网友:
有可能桥虚焊了

网友:
在这里我觉得说说自己的看法,像这样的,我觉得修时钟,在复位。
在主板中有6大电路。
1开机电路。2供电电路。5时钟。6复位 。3CMOS电路。4BIOS电路。
不知道大家对这6大电路是怎样排序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CPU供电的问题,,,复位是在供电和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才有的,,CPU上管D级有输入,但G无控制电压,,所以S极也就没有输出,,下管的D级理所当然不会有电压,,,,,以上种种现象表明,,这极有可能是CPU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