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A780-SV2严重花屏,不是驱动板问题!

楼主(2009-07-02):
水平拉丝严重,有时候可以正常显示几十秒钟,大部分情况是照片上的情况,有时候也能看到部分画面,但整个屏幕都是跳动无规律的水平拉丝,已经换过驱动板,排线,补焊过屏全部IC,补焊过屏接口,均无任何改观!尝试用洗板水给主IC降温画面无任何改观!
问题
驱动
屏幕

网友:
屏、屏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ls 我已经说明了是屏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屏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如果是主IC,那能确定么?只能靠有过这样问题经验的朋友指点了。

网友:
上广电的屏,很有可能是COG上的芯片有问题,还有可能是COG接基板的那头有虚焊

网友:
按楼主描述的现象来看,不是屏电路板的故障 而是楼主说的那样,是开胶 一般修不了的

网友:
看来这屏报废了,通知客户处理后事!

网友:
前天碰到一样故障的屏15#联想,搞了半天,灯管打火造成的,你把灯管全拔了,用手电筒看屏上有没有图象,马上就能判断是否屏有没问题

网友:
我这个情况和灯管没有关系,如果是打火你应该第一时间听到吱……声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