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000 诊断卡跑83 电流0.66

楼主(2009-07-02):
hp dv4000 诊断卡跑83 电流0.66 加内存和cpuAD都正常..加焊过内存槽..有没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cpu

网友:
83还是38。台湾版的Debug卡是从右往左念

网友:
做北桥吧,这种故障很可能是北桥虚焊所导致的

网友:
诊断卡我都没用。。。。应是83吧。倒着读38??晕西晕。。北桥加焊过。还是一样

网友:
温州小强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重做北桥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