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TX电源真是难修好,怎么办?

楼主(2009-07-0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一个闲置的坏电源,今天我没事,就想到把它来维修一下,打开铁盒,一看TH1和保险管都烧坏了,查看一下吧电源主板背面,发现有点烧的感觉(就在Q2的背面),我目测一下,就把保险管和TH1,换上之后,刚接上电源又烧了保险管,真让我头痛呀,有没有懂一点的朋友,给我一点建议是不是主板上的Q2不行了,请给我建议吧。

网友:
这个东西,没个能帮你吧,要看懂主板上的电路才行的吧,懂各个部件的作用,电源维修高手应该知道吧,经验多了啊。

网友:
多谢了,看来我还是要懂电路图呀,我又看不太懂电路图呀。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呀。

网友:
板上电源有严重的短路现象,只靠目测就换了表面的配件是不够的,必须通过测量找到故障点解决了才行的,如果你是刚入门的新手,而且电源有维修的价值,建议你送专业店维修,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很明显是烧高压部分,上电前还是测量一下才行。

网友:
你主电源的电源管坏了的同时,相关的一些电阻也会烧坏的

网友:
烧保险明显高压有严重短路,不是光换开关和保险就行的,你要看下整流二级管或整流桥,以及开关相连的原件有无短路

网友:
烧保险 主要检查整流桥 大电解电容和 开关管 基本就这些问题

网友:
修ATX电源你不用上主板啊,用个灯泡先代替保险管不忙上保险再检查整流桥、开关管及与相接的整流二极管是否坏? 一般为IN4148   都检查好后,短接绿黑线电源即可工作

网友:
看不懂电路就别修啦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开关管坏的多,量一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开关管短路大部分还会烧掉一组整流管  包括1欧和2.6千欧电阻都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