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南或北桥坏了

楼主(2009-07-02):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插内存的第一个角内,如果出现导通现象,就是阻值为几乎为0,就表示南桥或北桥坏了,因为南桥或北桥都有一个2.5v的电压,也可在内存中插一个假负载,测第一数据线,有个2.5V的数值,导通没阻值,就是南或北桥坏了。。。。是吗高手们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这种判定方法!!万一是内存供电下管击穿呢??单凭这不行哦!!!

网友:
万事没绝对,跑电路图吧,每一个电压都有几十个滤波电容,IC等只要一个坏了短路,该电压就短路了,但并不是这个电压给哪个桥拱电,就是哪个桥坏了。

网友:
你这个判断方法有问题 内存的供电脚是7脚 第一脚是参考电压  一般数据为零 北桥坏的概率大
你的这个方法有可能误判啊  有的是供电管短路了

网友:
仔细查一下其它的供电馆坏了没?

网友:
我不会,不怎么懂电路图,有电路图应该看些什么东西呢,我拿到电路图,无从下手,同志们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