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S-7267挡04

楼主(2009-07-02):
请教一下,MS-7267 VER:4。2 (945GCM5 V2)挡04代码
CPU 1。34 内存 1。81 是什么问题?有MS-7G
cpu

网友:
代码挡04,你先检查下I/O吧。

网友(2009-09-01):
这个板子还没过保,我也修了一块,关机再开机,有时候档D4

网友:
换IO后问题解决

网友(2010-03-07):
可能BIOS有问题刷刷试试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 像这些主板没有用多久 有不是什么杂牌 是我的话 电压 时钟 复位 没有外伤 烧伤 我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