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c203d6的显示器更换ic以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7-02):
今更换ic203d6以后出现5v和14v电压,不加液晶屏,开机指示灯正常,但是加上液晶屏以后,自动断电,液晶一亮就灭,(确定不是灯管的问题),不知道应该如何继续测试,请指教,谢谢

网友:
单独插屏线或者灯管试试,先看是哪部分的问题

网友:
单独测试,只差液晶屏灯管,灯管亮,正常开关机,插上液晶屏以后就出现问题,电源灯一亮一灭,屏幕也是。谁能告诉我是不是和启动电阻有关系,电源板供电不足吗?

网友:
判断出来了,是开关管坏了,确实不好测,我是发现开关管很烫,更换测试ok的!

网友(2010-03-27):
学习了,我以前也好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