隽星P4M800ML跑6D代码不过开机画面

楼主(2009-07-03):
各位师傅。隽星P4M800跑6D代码不过开机画面,就死机了。此机之前是南桥2。5V供电管击穿,更换后就跑6D代码,且伴有上电就触发的故障,换过IT8705FS的IO故障不变。请问是哪里的故障?谢谢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南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联阳8705的IO不参与触发,单说跑6D自己有试过BIOS,IO,PS/2,IDE,软驱,南桥坏引起,看你说南桥供电管换过,还有假触发等现象我觉得南桥有可能坏了,试试假触发后能不能用开机键关机,不行要做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电触发后能用开机键关机,也能开,BIOS放电后,偶尔有时会不上电触发,我也觉得SB坏的可能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