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拆IO都用什么风枪与多大的风嘴啊?

楼主(2009-07-03):
我现在用850风枪,5MM的风嘴吹来吹去几分钟才搞下一下IO,感觉很费劲。听说用8025会好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呢?你们都用什么样的风枪与风嘴搞IO啊?谢谢

网友:
都一样 关键看温度和加热技巧 没什么可探讨的

网友:
我用8025拆去风嘴吹,感觉有点慢.

网友:
在周围撒些松香水看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是不会用吧,基地淘宝店都说8025是用来拆大芯片直接加热,不用转来转去,这明显是方便许多啦。如下图[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
应负IO能用的风枪都不再话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是不会用吧,基地淘宝店都说8025是用来拆大芯片直接加热,不用转来转去,这明显是方便许多啦。如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慢吧?基地淘宝店介绍的图,你是不是像国中哪样用大风嘴啊?

网友:
就最后一个图一样,昨晚又吹了颗,风开大点快一些,只要不吹跑旁边的小件.

网友:
平时用带的最大的风嘴就行了,其实吹东西不是风力大小决定,是距离决定的
8205主要是吹东西板子不起泡,吹东西时间长些短些上来讲是比较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风力及温度是多少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的是8025还是850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你又是用多少风力与温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一般是用8205吹东西

网友:
这种东西我的感觉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更多的是经验积累和技巧。

网友(2009-12-22):
我用的是850风枪,把风关上,把温度调高,很快就能拆下来.

网友:
楼上小心烧掉发热芯
我一般是 380-400度 风速 5-6  IO 一分钟吧?估计不要。呵呵如果觉得吹不下来。就加温,但要注意快速旋转。不要停留在一个位置。。IO不会那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