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_DV1000笔记本插USB设备后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09-07-03):
江苏的朋友发来一台HP DV1000笔记本和一台海尔W66,海尔的就不说了,显卡问题重做就行了,说说DV1000吧,故障说给客户插USB设备后,不开机了。。。。
     插上我在基地买的TPR3005直流电源(有识货的朋友不。。。?),电流到了从0到了0.27A以后,嗒的一声,又从0到0.27A又嗒的一声,反复又再反复,保护了。。。。。
     拆机检查,发现USB供电IC  U16 AAT4610没有了,线路板烧得黑黑的,PCB铜片烧得一括就掉,U16已经给朋友拆掉了。如下图:

     由于此机故障是短路,又烧掉了U16,顺手就打了PCB板上U16位置的电源输入脚5脚和电源输出脚1脚的对地阻值,500多欧,正常。看来短路故障的原因不在U16相关电路,尽管U16烧得那么烂。。。
     又插上直流电源,准备量一下各处的工作电压。。。拿来万用表,按下电压档开关,突然听到直流电源嗒的一声响,抬头一看,电流竟然5A了!好玩了。。。不知道哪里严重短路了。。。
      马上断电,接着量了一下隔离电路PQ15和PQ23各脚的对地阻值,哇。。。发现PQ15的5678脚和PQ23的123脚的中间点对地阻值竟然只有18欧,嘿嘿。。真爽,一下子就找到问题所在位置了!找来电路图,找到跟这个点相连的所有零件,一个一个找。。。发现一排电容PC19PC20PC21当中的PC19有烧黑,而电容两边的锡也发黑,看来就是它坏了,拆下一量,果然短路!发原理图如下:

已经拆掉PC19的PCB板实物图如下:

     上电,电流0.01A,嘻嘻。。。按下开机键,电流一步一步的在跳。。看来,此机好啦!
     接着量了一下U16的5脚,5V供电正常,由于手上并没有AAT4601A,没办法更换U16,来狠的吧,关机,把它的1脚和5脚用导线连起来,如下图:

     接着开机,量USB插头处5V正常。装上硬盘,插上显示器,开机,进系统,插U盘。一切正常,到此,此机已修复。。。但纳闷的是,USB供电IC烧掉也会造成PC19损坏?纯粹的巧合吧?
     。。。。。。。。。。

网友:
沙发是自己的。。。。

网友:
从常理来说是不会呀

网友:
巧合,纯属巧合,零蛋缺乏细心,不然伟力这钱赚不到了。。。。

网友:
上次我修一片DV 6000的板,内存上边不过下边的过,换了篮牙接口旁边的二个三极管就好了,查电路 BT_OFF#信号。不知原因,
  请大侠指点

网友:
呵呵    师傅TPR3005直流电源   我识货  嘿嘿 我也有一台!

网友:
巧合吧,不过见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