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SB短路

楼主(2009-07-03):
手上有一块神舟的945GC的板子, 不触发   开始没量各电压是否短路,直接插上ATX电源强行触发可以触发可是没复位  查了下为3。3VSB短路  插上ATX电源不触发5VSB转3。3VSB的EH11A852N02发烫可是南 桥 IO 网卡这些大芯片的都不烫 是稳压管哪坏了还是芯片坏了  手上也没有EH11A852N02稳压管 可换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看你的问题应该是稳压管坏了。用场管换换就行。 3055试试吧。

网友:
先把网卡拆掉再看看

网友:
先把 5VSB转3.3VSB的管子拆掉, 看对地短路不,  不行拆IO , 再测量  一边测量一边拆

不过首先还是把板子好好清洗一下

网友:
我今天用阻值卡量了PCI的AD线有几根只有15  有一条对地值为0 是不是可以判断为南桥坏

网友:
测一下PCI A14 的对地阻值小于80 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