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分屏和花屏

楼主(2009-07-03):
收到个ACER的本子,开机使这个画面 开机画面,BIOS,进系统都是这个样子,偶尔还有竖条的花屏现象。外接显示器切换没有信号,也无法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换屏没信号,原装的是LG 飞利浦14宽 N1的屏,我换了个同样牌子和同样尺寸 B1的屏,能亮,但是没有显示。本子是独立显卡,那位经验丰富,帮判断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LZ报个风险直接加焊一下显卡.显卡脱焊很有可能

网友:
LZ碰到跟我一样的问题了。呵呵,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8218-1-1.html

不过我的只是双屏,我的方法是更新本本所有驱动,意外地解决了,不保证有用。LZ可以试试看。

网友:
建议楼主把屏的码片换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是显卡问题,昨天我修了一个,是NVIDIA的显卡的,我的是加焊GPU

网友:
100%是显卡的问题,只有重做BGA。

网友:
不亮是因为屏的码片没换下,还是花屏就要考虑显卡了

网友:
宏基AS4520机器独立显卡板的100%显卡问题楼主做显卡就行了。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试下,好的话那就是主板上面的问题,,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下来,试一下吧

网友:
显卡问题,这现实我也碰到过一次,加焊显卡就可能了

网友(2023-01-28):
可以的哦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