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RDY和FRAME"灯不亮

楼主(2009-07-03):
主板开机,诊断卡就显示"--"...别的毫无反映!!!
还有主板"IRDY和FRAME"灯不亮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自己顶下

网友:
太笼统了!先测量主板各个工作条件

网友:
检测卡是靠南桥发信号才有信号的啊,这不就说明南桥连基本工作条件都没满足了吗
供电时钟复位查下吧,还有楼主你数据没给出来叫人怎帮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