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5V电压升至为11.5V,主板无法触发

楼主(2009-07-03):
电脑正常使用的时候,突然黑屏。后查出为电源问题5VSB电压升至为11.5V。 这种情况下最先遭殃的是哪部分。另外SB的供电中也有SB5V。会不会把南桥烧掉. 望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
所有要VSB待机电压的元件!!首先是南桥!!!

网友: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南桥首先被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