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南桥好坏

楼主(2009-07-03):
我看到说测 PCI的14脚,  这14脚 是指  第几列的啊   请各位详细说明,   另外我在测1117的中间脚对地阻时  发现只有28  我判断南桥坏了  这样对不对啊    兄弟们  谢谢了!

网友:
板子接口向上右边的14口,通常称作A14  或者直接打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也可判断南桥好坏!

网友:
先打PCI槽的A14脚看看是不是短路,路短了,拆掉集成网卡,再试USB数据线对地值,如果短路或无穷大,则SB坏```

网友:
LZ去掉1117,如果对地还是28,那南桥就坏。

网友:
对呀  1117在上面测对地阻为:18  拆掉测为  28   那么是不是SB坏了呢?

网友:
PCI A14脚就是1117的输出脚!!1117对地,在下了网卡和IO的前提下90%桥挂!!为什么不是100%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还有电容啊之类的小家伙!!!

网友:
PCI A14脚是什么定义.看了一下资料上面说是由Reserved没中文标示)测PCI14脚大致可以判断那个部位?本人新手.学习中.

网友:
判断南桥坏有好几种方法,可以打USB的对地阻止,测IO跟网卡的相关引脚。  一般测PCI的A14PIN主要是测量3.3V待机有没有转换过来。

网友:
插上电源不触发时,摸南桥有发烫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