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中] 求助,这条内存哪个芯片坏了,有RST检测结果

楼主(2009-07-03):
DDR400/512双面内存一面8个颗粒LD5DU56822AT-D43,蓝屏,高手给看看,有RST检测结果

个人觉得是第一面的第4片芯片,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认为是第四颗,不过正面的不一定,也有可能是反面的那个.正好是四个出错位,会不会和排阻有关.

网友:
谢谢2楼的回复,如果是反面的芯片,怎么算排列呢,正面是从1脚这面数,反面的是从92脚,还是184脚数呢,望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
先声明我不是高手,但我知道这个内存是正面的第四个坏了。

网友:
反面就是正面的第四颗的背对背的那个。建议先从第一面检查。

网友:
第四颗  找一个好的先换正面  再测不行换背面  绝对OK

网友:
1到7,8到F 平均分8份    分别是八个颗粒

网友:
小罗是对的,如果是8位的颗粒,应该是正面的第4颗,如果是4位的颗粒,也许坏位的就在反面。
不要看颗粒上印字,打磨颗粒经常乱印的。

网友:
第4片有问题

贝贝 -2 灌水也会上瘾的,劝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