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9W5

楼主(2009-07-03):
今天收到一台液晶,来时不加电,目测发现1200AP40第八脚的电阻烧了,1200AP40也坏了,换完后开机指示灯亮下就灭了,开发始已为是按键但是按键没问题,最后测和光偶相连的一个小三极管阴值不对了,   型号是ZA 1A    不知道能用什么型号代换,  谁知道能用什么型号代换帮帮忙

网友:
NPN三极管BC846,在主板上这类贴片三极管很多,下一个来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好了,在一个也是液晶电源上换了一个,ZAA A9   换上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