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机昨晚罢工了

楼主(2009-07-03):
昨天开机打游戏一整天,晚上10钟电脑死机,接着就关机了.有糊味飘出来了.
断电打开机箱一看,三个电容鼓包了.找同型号的换上.
通电开机,不加电.
我用万用表量着CPU供电场管对地短路,其中一个糊了.将他拆下后,短路情况消失.
此管上 写着50N03A     1U9B .
请问 故障点是否就是它,如果是的话,手头没有同型号的,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在线等

网友:
还是送修吧,弄不好会烧了U的。

网友:
2楼的 你在这个论坛注册是为的什么

网友:
你要冒险也行,基本上形状一样的管子都可以上,只要上面不是写着1084就行。

网友:
找个功率放大差不多的CPU供电管都可以,见意是全换!!!你那板换了应该就能修复

网友:
没个老师傅 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
换个 09N03 或 06N03都可以

网友:
60n03 l  带换可以开机了 不知到稳定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