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下管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09-07-03):
06N03LAGIB547 此型号的MOS管用哪些型号可以代换?如果不是用同型号的管子.是不是需要把所有的下管都换成同一个型号的

网友:
60A 25V的N沟道场效应管,可以代换的型号很多,不需要把所有的下管都换成同一个型号。

网友:
其实CPU供电管都是N型场管只有功率够,都没什么问题的,,当然见意还是全换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