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865PSD开机不跑

楼主(2009-07-03):
此板是雷劈坏的,原电源是劈坏了的,用新电源试机能触发,就是板载的测试数字显示88不跑,没图像输出,不能关机,只有拔掉电源,量3.3V对地是短路,不装网卡与显卡也是不跑的,
本人是新手,所以请各位大师指教一下,应该从那方面查找。

网友:
3。3V对地肯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3.3V短路了电源不保护还能跑码??楼主是不是测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主板上的3.3V对地是短路,不是电源,

网友:
主板是可以触发呀,就是开了不跑,所以才上来问问,

网友:
重新测试了一下,不是短路,只是电阻非常的小,只有6.6欧母,谢谢小龙的提醒,那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南桥换新,OK。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