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 图像粗格

楼主(2009-07-03):
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 起始问题是灯管坏了,换了灯管后图像就出问题了,显示的格子很粗 还有些斗动
换了通用的上去,问题依旧 。肯定屏方面的问题 怀疑是行场方面的问题 但不知道修屏电路的哪里?
我把图片上传来。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换了灯管后屏没装好或换根VGA线再试

网友:
先看是不是接头接触不良,碰掉了零件或者断线,换灯管出的问题有点头大.

网友:
换了几根灯管,有可能是换灯管高压轻微漏电引起。可以取下所换灯管的插口接3KV0.22UF电容,排除灯管漏电,然后再修屏电路

网友:
换灯管后 可能是屏线没有接好

网友:
偏光片、反光板的位置和正反面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换灯管不用那么夸张吧!不是很复杂

网友:
1.屏线接触不良
2,换灯管后几张偏光膜装反,错位,或者顺序错了

网友:
从图上看到颜色不对,屏板接口芯片也加焊过,就是它坏。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就是屏芯片的问题。。换了颗屏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