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24

楼主(2009-07-03):
一块V星MS-6787主板跑24,前面跑的都正常,到24就不动了。刷了BIOS,换了IO换了MS-5芯片。拆了网卡,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了

网友:
要是这样的话,换了这么多,就差桥没弄了,先换南桥一试,

网友:
换桥就划不来了

网友:
已经解决,是PCB断线了,在CPU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