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9519液晶黑屏,无电源,求助!

楼主(2009-07-03):
IBM  9519液晶黑屏,,,有谁维修过这个机器,请看看!客户拿来里,电源适配器丢失了,不知道是不是12V的适配器

另外,看到这个机器的驱动电路很大块个头,第一次看到,请问下这个机器的屏能不能用通用板来驱动,附上屏号:181E2131,接口是31针双排的,附图

网友:
有没有哪位高手维修过这种机器?

网友:
继续求助中。。。。。。。。。。。。。。。。。。。。。。。

网友:
帮不了你,只能帮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继续。。。。。。。。。。。。。。。。。。。

网友:
这种接口的通用板目前还没有见到,电源多少V外壳上应该有标的,不行就通过接口后面的电容的耐压值来判断,一般液晶有12V 14V 19V 24V的

网友:
电容是25V的,目前小店还没有直流可调电源,郁闷,论坛里暂时没有修过这个东东的人!

网友(2010-03-17):
6楼的师傅厉害

液晶我只遇到12V,14V,16V的。

充分利用下各种搜索,应该能找到一点信息方向吧。。。

网友:
IBM液晶的电压是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