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保护不换灯管的方法 IC nf6106

楼主(2009-07-03):
现有一台17液晶 故障是暗屏 更换高压条后 开机显示一秒就黑屏 灯管有不良现象 客户又不愿意换灯管 老机器了 。 没办法只能去网上找通用4口灯管的IC NF6106的资料 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现已上传与大家分享) 资料有了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掉保护的功能 希望大家能帮忙给点意见 谢了
暗屏
黑屏

网友:
17英寸液晶一般是四灯管,上下各2灯管,可能改用二灯高压板(成本比较低)试试用其中的二灯工作。如果行这样也许不用更换屏上灯管(因为更换灯管,不太熟练的,风险比较大,不小心会把屏损坏)。

网友:
老顺子
兄弟 我就是想在不换灯管的情况下把他修好 方法只有2种 要么用2灯高压条 要么去掉高压保护强行工作 现在我没有2灯高压条 而且我也找到了芯片资料 我现在只要知道芯片怎样才能强行工作就行 谢了

网友:
有人说可以用假负载代坏灯管,我也没试过.

网友:
LZ可以这样改,例如灯管接口的编号是U1 U2 U3 U4 ,你可以把U1和U3 U2和U4的阳极和阴极对应的接起来,但接阳极要用灯管的那种耐高压的线,接好后,你就接一边的两根灯管,应该可以常亮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要去掉这个驱动IC的高压保护 难道就没有人会么

网友:
据说何以用200K /几个瓦的电阻代替

网友(2009-09-13):
LZ 不用非要去掉保护吧 你要是想去掉保护建议你去问下设计这个IC的工程人员 本人用的方法是在灯口加并上个电容 不过有的高压板用这个方法不可以 大部分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