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9-07-03):
昂达主板848P,INTEL芯片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每次都跑C1,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查内存供电,清洗内存插槽,可用小刀刮下试下.

网友:
跑C1。喇叭叫不叫如果叫就是内存不过可以按以下思路进行换内存 清洁内存槽、更换内存槽。.检测内存供电:2.5V      6条时钟:1.25V     2 系统总线:3.3V、184脚的SPD供电
内存AD线打过阻值  CPU的AD线阻值,内存旁的排阻 显卡、IO、声卡。网卡芯片、打印口芯片也会造成不过内存。南北桥、478座 南北桥工作条件 时钟芯片、刷BIOS 及bios13.14.15.17脚电压、换CPU基本都是这些了

网友:
内存过不了维修方法:(C1、C3、C5、D3、D5、E0、E1、E3等)

1、确定内存槽针脚无损坏,主板上跳线要跳对。

2、按压CPU座、北桥、南桥(从而确定它们有无空焊)

3、量内存核心供电、SPD供电和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4、量内存VTT电压是否正常

5、量系统管理总线两条要有3.3V

6、刷BIOS资料

7、量内存槽到北桥A线和D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8、拆掉网卡、1394芯片、COM口芯片

9、换IO芯片     注意:462、370、478、775主板跑C1、D3、E0
                   先换南桥再换北桥,如果跑其它数就先换
10、换北桥                   北桥再换南桥

11、换南桥

网友:
拔掉内存试一试

网友:
内存和这么多东东有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