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

楼主(2009-07-03):
现在开机0。1秒 黑屏 电源指示灯正常,测量灯管全部都是好的。有虚焊的地方,也全部加焊了,现在不知道哪块问题,请修过的给点指示

网友:
开机能不能看到有暗暗的图像,如果能看到  那就是高压部分的故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9成机会是高压部分的升压输出变压器坏。换后就会好了。我今天刚修好与你一样机型的液晶显示器。信不信由你

网友(2009-09-08):
实在不行 加个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