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S17奇怪问题修复

楼主(2009-07-03):
首先感谢一下欣雪版主。
正文:
HP vs17开始故障为亮一下黑屏又亮一下,反反复复,换高压板后正常,拷机三天,到昨天为止才发现接我的主机机器是正常的,接其他主机不显(指示灯常亮,接其他主机不显,开机自检进入系统前都是黑屏),遂发贴到QQ群及论坛,欣雪版主提示去掉12跟15的连接线,我用普通的里面只有5根线芯的VGA线测试还是一样,但已经有了一点思路了(显示器检测不到信号)。因为是下午所以没有再拆开修理。
今天上午拆开机器,当然是检测驱动板上的数据线接口连接的电容电阻,电阻在板测试基本正常,又想起以前处理过几例偏色的故障(均由板上二极管阻值不对或损坏引起),所以又一个个二极管查。因为无偏色,所以基本排除123相连的D二极管,查到第5号数据线接口连接的二极管时发现阻值偏小(69)。拿出七喜的一块17的板跟一块19的板,对比发现17的板阻值在500以上,19的板是122。心理就已经有底了,肯定是跟5号连接的二极管有问题。(17的板子无任何维修,机器已经正常,客户不小心把屏摔坏后回收来的,19的板子是以前维修换下来的,接我的主机正常,接其他机器不显,故障跟这个类似,后来加焊芯片后完全不显)。找来废主板拆下一个二极管再焊到故障板后再测量已经到了560,测量拆下来的坏二极管,已经变质成电阻,正负都是69。装好测试,接其他主机机器OK。
心里还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接我的主机GF M440SE的显卡为什么是正常的
最后鄙视一下不那些不看清贴子内容就乱回贴的人,毕竟在线等回复看到回复的内容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心里肯定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