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EWOO 14寸UC3842电源问题

楼主(2009-07-03):
故障为显示器不通电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打开后盖看电路没有明显烧坏,保险和整流二极管是好的,直接查UC3842及开关管,发现U3842,开关管明显坏,原KA3842B现用UC3842AN代换开关管原来SSS6N70A现用7N60C但代换还是不行,大家帮我看下这IC和开关管能代换吗,现查UC3842的 电压是1脚1.47V    2脚是1.67V    3脚0.00V   6脚2.51V跳变,  7脚13.32V跳变  8脚1.13V
查UC3842的资料,7脚要18V,8脚要5V,才能正常工作,我想问下7脚电压是怎么被拉低的,是不是这IC不能代换,在这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两个IC可以代换  电压低是因为电路还有故障

IC电压供电为两路 一路为300V降压供7脚 还有一路为起振后 开关变压器一绕组整流供7脚, 电源没有起振所以电压就被拉低

网友:
这一脚上有的电路设计有一个稳压二极管  这个会不会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