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电源如何改装成PC电源

楼主(2009-07-03):
最近修电脑, 手头淘了个HP拆机电源, 做工很好, 但是偶尔开机保护, 蛮郁闷, 很影响故障

判断, 后来又去电脑成淘了个15元的台达250W的电源, 凭手感质量也不错,  心想再也不用为电源郁闷了,可是没用几次, 就罢工了, 对修电源经验不足, 10个才能修好两个, 还是电容鼓包。

  下定决心在淘宝上买个二手服务器电源放心点, 花了3个小时筛选, 确定了几个台达450W的服务

器电源, 联系卖家询问详情, 均被告知不能使用在普通PC上, 很是郁闷!! 在百度上找不到服务器

电源的工作原理,回论坛上也没找到关系服务器电源的太多信息,  所以特此求助各位专家看能不能

把服务器电源改成PC电源用。 如何改装 。。

网友:
现在的很多服务器电源都可以用在普通的电脑上的,电源插口也一样可以通用的,除非是1U和2U的服务器电源装不上去,和老式的服务器电源接口不同。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d2a4c819fd78029d1c64e0f8bd3400e.htm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1cd9a2d98dde84dec3e2d923b14d8905.jhtml?cm_cat=50003848

麻烦看一下这个电源能不能直接通用, 我问过卖家, 他们说不行

网友:
有了解服务器电源的出来冒个泡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要改装的化必须注意服务器电源的针脚(你不能只看插座的形状)。有些服务器电源还有专门的检测脚,你给他相应的电平才能启动。

还有些问题:
1、PC机需要这么大的功率吗?
2、机械尺寸不同,如何固定?

网友:
谢谢你的专业回答, 我是想买回来改装后做修主板用, 二手普通电源都不太放心, 本身技术水平有限 ,

只会越修问题越多, 买新的电源太贵, 不符合小店的经济环境,

  二手服务器电源性价比和稳定性优与普通电源  ,修主板时可以从源头减少问题。

网友:
关于服务器电源工作原理, 阵脚定义 希望讲解一下。。

网友:
真的没有人知道关于服务器电源信息吗???   还是高端的保密资料

网友(2009-08-10):
我手头 也有个hp的老式服务器电源 就是找不到启动的方法,绿线没待机电压,紫线 和一个红线 有待机5v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说下啊

网友:
好多品牌的都不一样,你只有自己测量、跑下电路,才能分析它的各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