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x主板跑7B

楼主(2009-07-03):
插显卡跑7B,不插也是跑7B,换过显卡也一样,查了AGP和北桥供电正常,在维修中跑过一次85显示了,之后又是跑7B,压过桥和CPU座,也用带灯座测试过,去官方下的BIOS刷过就不跑码了,刷回原来的BIOS又是7B,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量一下 所有对南桥的对地阻止  估计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下PS2口

ASUS要PS2才开机的

看条冒跳对了吗?

网友:
今天这个型号的板也真过。上原来的P4。2。4不是不行。上其它CD2.66等都可以。。

网友:
看样子桥的可能性很大,你看看AGP的时钟,付位。和它的几大供电/都正常的话就桥咯。

网友:
在冷机的时候开机可以过85就跑C7然后死机了,CPU很烫,试多几次就又跑7B了,想不通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ps2的5V供电问题吧。这个要检测PS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