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屏幕重影故障

楼主(2009-07-03):
海尔w66 屏幕重影故障,外接显示器均正常,笔记本屏放电影时这种重影现象随着时间的推迟会变的严重。我拍了几个图,望师傅们给我指点下迷津!!万分感谢 看右边人物的脸跟左肩 这种现象很明显!还有这个 在线等!!!屏是ht141wx1-1401  换过同样的屏,但是那种重影现象反而更严重!!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吧

网友:
换屏后还是这样的话,楼主可以加焊一下显卡试试,有可能是显卡虚焊造成

网友:
加旱显卡,我这里天天修w66,温度高,显卡拖焊

网友:
你们说外接显示器的电路跟屏的显示电路 是不同的电路吧 那请问有谁有这两种电路,有的话请发个上来我研究下,谢谢哪位师父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看看显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后,故障解决,到现在顾客都没返修回来!!最近有点忙,回得晚啦,但还是留下脚印,望后来人能踩着我得足迹迅速解决!

网友:
海尔W66显卡爱虚是通病.GF7300显卡温度太高了

网友:
学习了,这种问题大家都是想显卡,只是个别很奇怪

网友:
同样的现象 刚修过  北桥重新植球(集成的)

网友:
这机器加焊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搞定后告诉我们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显卡虚焊了 外接显示器还能正常?
开什么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