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48

楼主(2009-07-03):
有块775主板   测试cpu  内存  北桥  均无电压    发现内存供电旁有个四方块芯片  ISL6548   28脚的   谁知道这个芯片作用   说一下    发个图纸看看 谢谢

网友:
QFN封装的电源IC

网友:
是的     谁有啊

网友:
电源IC有问题 你可以上测试卡看看 是不是3.3V 5V 12V的 电源指示灯是不是全部常亮
如果是的话 你所说的电源没有那是理所当然
这样一般都是电源IC的问题 很可能就是你说的 那个四方芯片 可以采用先拖 后换的办法
PDF资料一般在 网上都有 HTTP://WWW.IC37.COM

网友:
下面链接可下载ISL6548的PDF
http://www.intersil.com/data/fn/FN9188.pdf

网友:
谢谢各位   我先测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