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开机后屏暗!

楼主(2009-07-03):
一台IBM T23,开机后屏暗!,但是用手来回扳几下屏的话,有时就能亮屏。不知是哪儿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问题

网友:
T20-23有个通病就是屏线坏

网友:
外接显示器完好,换屏线就应该OK

网友:
谢谢了。。已搞定了。

网友:
通病。换屏线

网友:
屏线
坏的多

网友:
屏线不用更换,直接短接2个引脚,加电压上去,也可以了。呵呵,还节约成本

网友:
”直接短接2个引脚“
请问是哪2个引脚 呀 ?

网友:
屏线 问题 你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