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器插电源自动开机

楼主(2009-07-03):
原来是机器不亮,换个南桥,现在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开关不好使,其它都正常进入系统也正常。现在测量有几个点通,阻值21左右。见下面图片

网友:
换的南桥会不会是坏的啊!

网友:
你装RTC电池没有啊?

网友:
装了。图上我标记三个地方阻值小对吗?插外接电源自动开机,能进系统,按关机没有任何反映。只能点开始关闭系统关机。

网友:
插电源机器自动开机,在测开关角电压是1.13V,。。。自动开机和按开关不关机,问题出在这里呢

网友:
换IO试试吧

网友:
这个板子有两个I/O 芯片,换控制开关机那个就可以吧

网友:
接上CMOS电池,正常关一次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开机电路在iO里   开关板和接口也会出问题

网友:
找份图纸看看开关的3.3V是哪里出来的就可以了。。

网友:
正在购买io芯片,换上试试。。这个笔记本刚到我手里是插上电源,电源灯一会亮一会灭,并且不开机,我换个南桥机器能开机进系统。但是开机是机器自己开的,开关键不好使,开机后开关角电压是1v左右。还有每次插上电源或电池的时候,所有的灯亮下,就自己开机了。

网友:
刚换上i/o芯片,不自动开机了,出现个新问题,按完开机键所有灯都亮,之后就自动关机了。请问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是,可能是I/O没换好造成的吧

网友:
I/O没有换好

网友:
是不是 哪里的开关那 或者IO 电容滤波不行啦

网友:
加电线路有问题吧,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
明天在换个i/o试下,谢谢给位了。原来亮现在让我弄成不亮了。哎。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相反,原来是开机三个灯全亮,过几秒钟就断电。我测有CPU 核心供电的。我给开机芯片SMSC加焊后直接不能触发了,取下来重新做一边还是不能触发。等回头看你换个I/O能不能好

网友:
你换完,公布下结果,我换完也公布下结果,SMSC这个芯片是不是怕高温,是不是咱们用的温度太高把芯片烧坏了

网友:
先看电池有没有装,再换个i/o试试

网友:
机子修好了,我没有换I/O ,我后来用机子重新加焊SMSC后可以触发,但是还是三灯全亮后断电,我后来把CPU底座用洗板水刷刷再装上CPU后就好了. 之间的故障触发后三灯全亮,几秒种后断电,但是电压都是正常的,包括北桥的所有电压都是正常,开关按键有5V电压,按下后有到0V的跳变。我后来用风枪加焊开机芯片SMSC后出现不能触发,然后用风枪重做SMSC芯片还是不能触发,最后用BGA机子加焊后可以触发,但是还是三灯全亮然后断电,测CPU,北桥电压都正常。最后清理CPU底座装上CPU后就点亮了。 不装CPU也会出现三灯全亮后自动断电。

网友:
谢谢,,今天我换i/o得出结果发上来。

网友:
刚刚换完I/O,现在机器基本正常。插电源自动开机,和关闭系统自动开机的情况没有了。最原始的故障不开机,经过维修更换南桥和I/O芯片。 现在又出现一个新问题,不识别光驱,光驱电压是3.3V左右。近系统的过程中,使用和关机。有时喇叭里发出喘气的声音。怪了。

网友:
哎   好幸苦啊    学习中

网友:
是用BGA做的吧,建议看守在化球时急时停止加热和冷却.这样对芯片的损害小.

网友:
开机掉电是南桥没做好吧,再加焊试试

网友:
开关板接口的问题,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先加焊主板上的接口,如果还不行就换个开关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