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USB接口故障

楼主(2009-07-03):
一块顶星TM-915PL板,进系统超慢(但能进系统,且不当机),经常在桌面右下角提示 "未被识别的USB设备",当出现提示时就卡住,等提示自动消失后,系统恢复正常.
板载后有四个USB口,USB1 / USB2至前面板,  测八个USB供电VCC正常,但各USB口的D+及D-的电压及对地阻值各不一,对地阻值为14欧的电压为3.16,对地阻值为1.6欧的电压为0.32V,按常理阻值及电压都偏低,是否可判断为南桥已挂了?如南桥挂了,其它设备又工作正常, 疑虑中,期待解答...   ...?

网友:
我的两块845GV的板子也都是USB功能不能用了 其他使用倒一切都正常的 买块PCI转USB的卡吧

网友:
有可能是桥内的USB控制块坏,而其它的正常!!!对了你那阻是相当的底了

网友:
只有USB部份电路坏

网友:
USB线路很简单,一个电阻一只电容就进南桥了,现在奇怪的是每个USB口的电压和对地阻值都不相同,求助呀!

网友:
把相连的153排阻拆了量南桥哪边阻值,如果不同就换桥.

网友:
同意小吓兵的说法。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一块顶星的主板USB不好用!测了一下5v供电正常。d+ d- 的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跑线路是发现后面的usb没经过任何电容电阻直接进了南桥,而前置USB的供电阻值都正常。于是建议顾客使用前置USB。
这种情况应该是南桥后置USB虚焊吗?没做过桥 ,不敢轻易的补焊,怕挂掉陪人家主板就犯不上了。

网友:
看是不是控制USB接口的IC不良引起的,再查就是SB,IO

网友:
可能是南桥吧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