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N高压部分短路

楼主(2009-07-03):
哪位大蛱知不知道三星液晶高压部分的那个STU309DH/▲7BD72 管子哪里有或是有代换的  遇到好几次了这个管子短路了 买IC的也没有这个卖  这次这个管子就是743N    JJJJ

网友:
这个我是拿8脚的MOS改上去的,这个我也没买到,但是这个很少。
三星常用的是STU407D和STU309D,就是和N+P的复合MOS管,STU407D参数为+40V 16A,-40V 12A,STU309D参数为+30V 18A,-30V 14A,在废高压条上找个8脚的MOS,按对应的脚用电容腿飞到板上就行了,要注意散热!PDF给你参考

网友:
浪子兄  现在搞定了   听你的在别的高压板上取了个4604装上OK了  后来还装了个大点的散热片  我想应该差不多了   多谢

网友(2010-03-30):
好方法。感谢2楼提供

网友:
这样改是可以。但三星这款机子很多这个问题。我想改通用高压条会好一点吧。(这个机子我很多是改高压条的)你这个如果没有搞好散热会不行还有就是这种反修会高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