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板子掉电故障

楼主(2009-07-03):
一块杂牌主板,拿来后发现内存旁的两个电容有点鼓,换掉后上电跑c0-c1-13然后就掉电,停一秒左右自动开启,而且跑数正常,点复位也是好的,求助高手

网友:
拆了75232也不行啊

网友:
是正常的,有的板子就是这样的.跑什么码我忘了,不过跑一会自己断电后自己还会起来的,是正常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