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P4P800主板显示R4,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7-03):
一片P4P800主板显示R4,请问是什么问题 ,谢谢
主板

网友:
我天天要学习
内存不过。查和内存有关的 特别是 北桥 BIOS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是c1,d4,都是内存不过,但是内存电压,阻值,都正常,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听楼上的说和北桥和bios也有关系吗/

网友:
手里也有一块 华硕P4P800 跑C1后卡在D4不走 BIOS换在其他的板上也是好的 IO换过 网卡拆了 ! 就是卡D4不走 主板的电压 时种都是OK的 这板原来的电容全部换过 怀疑是不是以前以前电容漏液了的情况 长期使用 导致北桥部分坏了 现在真不斗争怎么搞了

网友:
可能NB挂了

网友:
看时钟怎么样 这板NB的问题多啊

网友:
这个应该事BIOS有关 ·· 看跳线挑的对不 · 还有机箱检测的那个挑好了没